外螺纹M415*4-6g中的6g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2):
外螺纹M415*4-6g中的6g具体是什么意思?查了下6g是普通外螺纹中等精度,那具体的精度有范围吗?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有精度范围的! 好像紧固件手册或者 螺纹手册之类的书中有,记得以前看到过

网友:
这是基本的公差配合的知识,书本里、网络上都可以轻易查到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精度范围的! 好像紧固件手册或者 螺纹手册之类的书中有,记得以前看到过

惭愧,都还给老师了!翻着手册还没看懂!也不能装懂啊!

网友:
6G螺纹比6H螺纹大,根据螺距不同,约大0.017mm到0.1mm。例如,螺距0.5,大0.02;螺距1.75,大0.034;螺距8,大0.1。
内螺纹检验是用螺纹塞规,一套两件(一个通规,一个止规),螺纹合格判断规则:通规能旋入内螺纹,止规最多只允许旋入内螺纹2扣。(可查GB/T3934,普通螺纹量规 技术条件)

网友:
手册可查

网友:
通俗点说  就是松点紧点的区别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公差等级的!!!可以查手册!

网友:
嗯  螺纹的公差等级   差不多全忘了

网友:
中径公差带跟顶径公差带都是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