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公差问题

楼主(2013-03-22):
中心孔虽然是标准钻头加工的,但要控制其精度,其公差怎么定?是外圆的自由度公差考虑,还是深度的自由度公差考虑,精度是几级?

网友:
一般来说中心孔,如果有特殊要求的,一般不会用钻头,而是用铣刀或者镗刀,要求不高的话,中心孔的公差一般按自由公差走,而且这种公差一般钻头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
中心孔用钻头打 不太专业吧 只要钻头磨偏一点就不行了,一般性中心孔有专门的中心钻,做 不用标注什么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