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热变色请教

楼主(2013-03-22):
用加热器对316L不锈钢管中的水进行加热,接触面温度经测量为400度左右,一段时间之后,取下加热器,不锈钢管便面颜色变红,请问是什么原因?
管道中的水位纯水。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
前两天买了个不锈钢锅
用了一次后,发现锅底和侧身有些变红

网友:
你的不锈钢材质有点小问题,红色是铁元素氧化,含铁量估计有点高。

网友(2013-05-08):
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三楼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