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化液在过滤滤芯上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它分解掉

楼主(2013-03-22):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用水清洗,

网友:
用水冲谈

网友:
超滤可以

网友(2013-09-30):
碱泡+超声波机,反冲,蛮折腾的,价值低的还不如换新

网友(2015-01-29):
能详细点吗?乳化液不是有真空过滤器有滤纸?

网友(2015-03-20):
特精过滤器可以分解乳化液

网友(2021-01-14):
如果是乳化液的油,用水就可以稀释,洗不干净就加切削液专用的清洗剂,立竿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