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各位大侠帮帮忙,在这里跪拜了

楼主(2013-03-22):
是先在筒体上打孔,管子再插入,与内壁形成相贯线,也就是说与管子伸进筒体怎么去除,筒体要是其他的曲面怎么办呢?
跪拜烧香了,跪等啊。要用solidworks啊

楼主:
要用solidworks啊

网友A:
不太用soli,用proe时候,记得可以将一个零件拉伸到另一个面的面上,或者你可以先按实体绘制,然后再绘制一个和圆同样大的圆方向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用soli,用proe时候,记得可以将一个零件拉伸到另一个面的面上,或者你可以先按实体绘制,然后再绘制一 ...

我只会solidworks,但还是谢谢

网友B:
垂直孔轴线建立参考平面,用剖视图,拉伸切除到内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孔轴线建立参考平面,用剖视图,拉伸切除到内表面

孔我会打,但管子怎么办

网友(点评):
做管子伸入筒体,以右视基准面做做草图,对筒体边线使用“转换实体应用”,然后拉伸切除

网友C:
先建立一个基准面吗,在基准面上画一个和内筒一样大的圆。然后拉伸切除那边深度给它约束一下。最后在合拼特征。试试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孔我会打,但管子怎么办

那要是椭圆球面怎么办,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建立一个基准面吗,在基准面上画一个和内筒一样大的圆。然后拉伸切除那边深度给它约束一下。最后在合拼特 ...

要是椭圆球面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椭圆球面怎么办

直接切穿的话也是一样的。球面的话建立了基准面话好圆 然后切除那边有个约束是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那个你改多少都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椭圆球面怎么办

不就是个管子与筒体相交截面吗?用转换实体就行了,不管是圆还是椭圆或是波浪,都可以出来形状一样的边线,然后拉伸切除下。还老是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切穿的话也是一样的。球面的话建立了基准面话好圆 然后切除那边有个约束是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那个 ...

这个我做过了,不行,但还是谢谢

网友:
曲面切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做过了,不行,但还是谢谢

不客气 没帮上忙

网友D:
你可以把管子和桶分别做两个件,然后装配起来啊,用同心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管子和桶分别做两个件,然后装配起来啊,用同心装配

谢谢,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