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能用可转位螺旋立铣刀吗

楼主(2013-03-22):
我经常要铣20毫米左右厚的钢板,但全是手工用乙炔火割下了来的,用高速钢立铣刀一下就用不了了而且速度又慢,就想买把玉米铣刀来铣,但不知普通铣床能否用的上,主轴柄是7:24。x6032铣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明显可以用啊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BT50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BT50的试试

普通铣床用bt50还是nt50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刀柄不同的。普通铣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JT柄。

网友B:
我建议是先用等离子,别气割了。

网友:
肯定可以啦,随便找个卖刀具的都可以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先用等离子,别气割了。

成本问题,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是先用等离子,别气割了。

我们有数控等离子,但只能割5毫米以下的板

网友C:
玉米铣刀当然可以用,装在刀柄里的啊;你的刀柄才是和主轴联接的;
但是,玉米铣刀一般用于粗加工,而且,不可能象你气割那样切很厚的,一般也就几毫米,我是指直径方向,不是指轴向,轴向切20毫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玉米铣刀当然可以用,装在刀柄里的啊;你的刀柄才是和主轴联接的; 但是,玉米铣刀一般用于粗加工,而且, ...

我的就是气割割的很粗,要铣一刀只要铣平,铣到尺寸就行,粗糙度不用很高

网友D:
首先要看看机床的刚性,你用的是卧铣。加立铣头铣吗。如果是刚性差点。不如在立铣上加工,刀具没问题。转速和进给。要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看看机床的刚性,你用的是卧铣。加立铣头铣吗。如果是刚性差点。不如在立铣上加工,刀具没问题。转速 ...

是的加了个万能铣头,没有立铣,还有一台摇臂铣只能加工小工件。不知万能铣头够不钢性,就怕一千多一把的玉米铣买回来用不了

网友E:
不能用盘铣刀直接端面铣吗,几块板叠一块刚性又好,效率还高。周边铣效率都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用盘铣刀直接端面铣吗,几块板叠一块刚性又好,效率还高。周边铣效率都不高吧

长宽500端铣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加了个万能铣头,没有立铣,还有一台摇臂铣只能加工小工件。不知万能铣头够不钢性,就怕一千多一把的 ...

那就最好不要用。刚性不好。对刀具是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点专业知识-铣切,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宽500端铣不了

有卧铣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批量如何?

网友:
建议用普通的盘刀,我们称飞刀,合金YT15的刀片,比较合理,如果有钱,可以用玉米铣,玉米铣能用,切削性能也好,但是必要时,加冷却液,你也知道普通铣床,用切削液,毕竟不是太方便,我从普铣到数控铣,再到加工中心,就这么一直走过来的,普铣用盘刀,飞大面,高速钢加切削液铣台阶,或者是开型腔,数控铣一般都是正规的数控刀具。

网友:
有卧铣就上飞刀,搞起来很不错的说!没有就买波纹刀(白刚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