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能用可转位螺旋立铣刀(玉米铣刀)吗

楼主(2013-03-22):
我经常要铣20毫米左右厚的钢板,但全是手 工用乙炔火割下了来的,用高速钢立铣刀一下 就用不了了而且速度又慢,就想买把玉米铣刀 来铣,但不知普通铣床能否用的上,主轴柄是 7:24。x6032铣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可以用的,自己去找一下你的机床的锥度,然后选择一下玉米铣刀就行了,玉米铣刀有带尾巴的,有不带的,有连体的,也有分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自己去找一下你的机床的锥度,然后选择一下玉米铣刀就行了,玉米铣刀有带尾巴的,有不带的,有连 ...

带尾巴是什么,难道是刀柄后面那一小段,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
尾巴是夹体部分。我建议用等离子割板,别再用手工的。

网友:
没自动割吗?用手割的不直也不平 加工也麻烦, 气割面少用高速钢刀加工 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