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各位大侠帮帮忙,在这里跪拜了

楼主(2013-03-22):
是先在筒体上打孔,管子再插入,与内壁形成相贯线,也就是说与管子伸进筒体怎么去除,筒体要是其他的曲面怎么办呢
跪拜烧香了,跪等啊。

网友A:
可以选择拉伸到一面,然后选择筒体内表面呗!

网友B:
选择交集删除

网友:
CAD看的不是很明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拉伸到一面,然后选择筒体内表面呗!

管子要拉伸到孔,拉伸会变样做出来不对,但还是谢谢

网友(点评):
不明白楼主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交集删除

在哪选交集删除

网友C:
为什么在两边同时问同一个问题?

1、用这个命令来得到筒体边线切除管子

2、有位朋友说的拉伸时结束面选择筒体内壁,方案更简单

3、还有位朋友说交集删除,楼主不是要用CAD做这个,所以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在两边同时问同一个问题?

1、用这个命令来得到筒体边线切除管子

拉伸时结束面选择筒体内壁,是做不出来的。我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伸时结束面选择筒体内壁,是做不出来的。我做过。

是的,选择筒体内壁做结束面拉伸的管体就贯穿整个内筒了,犯了想当然的错误。sorry!

网友:
这是焊接件,实际加工根本不可能给你切出个弧形来,必定是伸进去一点,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