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a系统 数车对刀完成后G0 G1移动X Z 1 实际移动很大,为什么啊?

楼主(2013-03-22):
广数980TDa系统 数车对刀完以后  在X 0 Z 0 移动 X1 Z1的时候,实际X Z 移动了差不多12.5毫米,可是面板X 和 Z坐标现实都是 1
,请问怎么调回来?

楼主:
我在线等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A:
890TDA貌似很老了吧

楼主: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90TDA貌似很老了吧

求高人指点啊。。。 是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对完刀后,没有执行T指令啊。比如执行一次T0X0X,然后再执行移动X1 Z1。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是不是参数问题?

没遇过这种情况  但应该不是参数问题  你先重新建立坐标系  重新对刀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对完刀后,没有执行T指令啊。比如执行一次T0X0X,然后再执行移动X1 Z1。

执行过了

网友:
参数的问题,执行刀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坐标偏移方式执行,一种是以移动方式执行,,,,状态参数003

网友:
重新设置机械零点后再试试。也可能是刹车不灵。

网友:
你数控反间隙补偿是多少

网友A:
反向间隙不可能差那么多的

网友:
参数给人动了,电子齿轮参数调下。具体我不知要看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间隙不可能差那么多的

这个和我的 手轮有关系吗?我的手轮编码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和我的 手轮有关系吗?我的手轮编码器坏了

如果你是用手轮对刀的话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