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力学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2):
最近研习起了理论力学,对书上有句话不了解:径向轴承限制轴绕Y和Z轴的转动作用很小,故径向轴承对Y和Z坐标轴的力偶矩可以忽略不计,
对此小弟不甚理解,希望各位大神哪呢过指点一二。

网友:
意思是只用一个轴承来支撑轴是不行的,两个轴承可以提供限制绕Y轴和Z轴转动的力矩或力偶矩

网友(点评):
以及轴变形时,轴承处可以看成是铰链,不限制轴的转动

网友A:
因为轴在轴承里的话,只是绕着轴线运动,理论上不会绕y,z轴运动,实际的话,由于各种原因会绕y或z做微小的偏转,不会太大。故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轴在轴承里的话,只是绕着轴线运动,理论上不会绕y,z轴运动,实际的话,由于各种原因会绕y或z做微小的 ...

但是导向轴承简化之后会存在Y,Z方向的力偶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