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伺服控制系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本人涉足于工业自动化数控系统控制时间不长,现遇见个控制方便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望能者多言,谢谢。
是一台客户订制设备,部分传动如下图示:

本系统采用伺服控制系统,Ⅰ、Ⅱ、Ⅲ分别为3只伺服电机(技术要求限制必须采用伺服,其他不做考虑)电机Ⅰ、Ⅱ安装在同一控制平台(即X轴) ,由Ⅲ(即Z轴) 控制平台做直线运动,电机 Ⅰ、Ⅱ分别通过传动机构带动检测装置做进退的动作,其中电机 Ⅰ与Ⅱ的相对坐标相距距离为D,需要满足的动作需求是:电机 Ⅰ、Ⅱ的路径要一致,电机Ⅰ控制检测装置走过的路径电机Ⅱ 在到达相同坐标后要一致。

本人考虑是有没有一种跟随的控制方法,让电机Ⅱ 执行电机 Ⅰ  在相同Z坐标上的动作,而且只用一个程序就能执行上述动作,这样的话再系统和编程上都比较简单点这样客户使用更方便。

说简单点就是用两轴控制程序来控制三个伺服电机。

楼主:
感谢老鹰老总的支撑,具我所知,这样的控制方式能用到多种机械设备上,不知道过内外有没有类似的例子(控制方式要考虑成本问题,如果不记成本的话那对于这样的机构就简单多了,但客户使用上就没有这么方便,特别是编程方面,毕竟大多数买设备的人都要从零学习。
欢迎各位前辈同行探讨。

楼主:
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吗?

网友A:
这是属于电机的同步问题,要想精确的用电控控制电机同步并不容易,可以考虑用一个大的伺服电机替换两个小伺服电机,然后通过机械装置实现两轴同步

网友B:
机械同步可靠。能否改方案那?

网友C:
伺服控制系统用两轴控制程序来控制三个伺服电机。还不仅仅是这样哦,系统还包括了
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
有没有做系统方面的行家,目前我有个比较可靠地思路就是更改控制系统,
一、还是由两轴控制程序控制三个伺服电机(其中两轴(X1、X2)在相对于Z轴的绝对坐标上是同步)
二、可否通过添加相关程序控制文件使系统里就带有这一功能
三、X1与X2的间距可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属于电机的同步问题,要想精确的用电控控制电机同步并不容易,可以考虑用一个大的伺服电机替换两个小伺 ...

通过机械机构方式的话不仅增加了设计难度,而且对装配精度要求就高了,这样就增加了过多的成本,考虑到机械机构的间隙问题更可能会得不偿失哦。
多谢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同步可靠。能否改方案那?

目前方案还在不断完善,欢迎大家提出过多的建议和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控制系统用两轴控制程序来控制三个伺服电机。还不仅仅是这样哦,系统还包括了
变频器的应用。

有更多的建议和详细的介绍吗?
多谢参与讨论

网友:
市场卖的控制器一定达不到你的要求,要自已改,不过想达到这样的条件可不容易。系统厂家一定能做到,不过要他们愿意才成。

网友D:
如果参数不经常变动,可以考虑用机械同步,在控制方面会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参数不经常变动,可以考虑用机械同步,在控制方面会简单些

用上伺服控制系统的参数肯定是经常变动的
机械同步的话设计安装还更麻烦,而且因为间隙问题要做到坐标同步更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上伺服控制系统的参数肯定是经常变动的
机械同步的话设计安装还更麻烦,而且因为间隙问题要做到坐标同 ...

如果不经常变动,精度方面来是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