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差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3-03-22):
孔的下偏差和轴的下偏差相等属于什么配合···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不知道你是基轴制配合,还是基孔制配合,还是无基准值配合。一般说来,用基孔制。这个是过度配合。

网友:
公差配合是要你选的好伐,你选什么配合就是什么配合。

网友:
大哥查一下公差配合比较好

网友:
一楼说得有理

网友:
过渡配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