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的图形上看(空跑看图形),为何a c e g 边的长度会明显长于另外四个边

楼主(2013-03-23):
在加工中心的图形上看(空跑看图形),为何a c e g 边的长度会明显长于另外四个边呢。正常图形应该是图一。而用此种程序编出来的是图二,请问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3-3-23 09:50):
图中所有32.748全部替换为34.65      走到路线为 第一刀走到上边,然后往左面切削变成,

补充内容 (2013-3-23 09:51):
18.269   全部替换为 19.329

补充内容 (2013-3-23 09:52):
等待各位高人的相助~~~~

网友A:
连续倒圆角?圆角之间应该还有直线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倒圆角?圆角之间应该还有直线段吧。

这个程序变得误认为确实没毛病,可是图形确实有些问题。

网友B:
看程序,原点是在工件中心点,是逆时针切削,用的是G41,那么是铣削内腔而不是外圆。这么理解对不对?

模拟走刀,显示的图形是刀具中心处的轨迹,和加工图不一定相同或成比例缩放,把G41去掉走一下刀看看?

如有不当,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程序,原点是在工件中心点,是逆时针切削,用的是G41,那么是铣削内腔而不是外圆。这么理解对不对?

模 ...

和半径补偿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