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数控车的锥度,机械调试。。。

楼主(2013-03-23):
昨天晚上有个同事撞车了,刀杆直接跟夹头撞上。换了刀杆在调试的时候出现锥度,120MM出现30条的大小头。除了程序上微调之外 数控车床上怎么调才能尽量调小。

网友:
你所说的情况有以下几点
1.撞刀时是否工件顶加工?如果没顶车排除尾座和顶针原因,
2.如果卡爪单夹持工件车,出现锥度就有很因素了,你可把现在车的详细问题说下

网友A:
会不会刀架中的轴撞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刀架中的轴撞出问题了

这个还不清楚 要等周一机台检修的专业人员来了才知道

网友:
用试棒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