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铣床的接地保护怎么做

楼主(2013-03-23):
车床铣床的防雷接地保护怎么做
谁有图纸
求帮忙

网友A:
打根1米5的铁柱到地里,接上线就OK了

网友:
找个大铜排,把它打击到地下1-2米,然后把工厂地线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根1米5的铁柱到地里,接上线就OK了

普通的 扁铁行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 扁铁行吗 ?

还是用50X50的角铁好些,头部切成尖角,用锤子打到地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