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aqus] ABAQUS中边界条件的施加

楼主(2013-03-23):
请问各位大侠:1、在ABAQUS中,边界条件应该施加在哪上面呢?比如:点、线、面  还是  网格的节点上呢?可以直接施加在单元上吗?这些施加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啊?先划分网格再施加边界条件好呢,还是反过来好?
2、如果想让一个齿轮转起来,是在哪施加条件呢?  在边界条件上施加某个左边轴方向的转角吗?还是在载荷中施加扭矩呢?我没有看到在哪施加扭矩啊!

请各位高手回答详细点吧,本人初学,还望多多指教!谢谢了!!!
{:soso__14649321626812542408_3:}

网友:
我觉得你先鼓捣鼓捣solidworks的有限元分析软件,有了基础再来玩abaqus,现在明显你什么基础都没有,讲也是白讲。

网友:
最好先划分好网格,然后再施加边界条件,这样不容易出错。施加在点线面节点单元上的效果是一样的。旋转可以施加速度场或者施加扭矩,二者皆可。建议看一本abaqus入门教程。

网友(2019-04-17):
最好先划分好网格,然后再施加边界条件,这样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