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厚平板玻璃应该足够平整了,完全可作为铲刮平面辅助工具

楼主(2013-03-23):
即使是10毫米多的厚玻璃板也比铸铁平台轻得多,还有它是透明的,可以通过观察到涂刷一层油膜或者水膜显示接触高点,所以大大降低污染。因为显色剂大多含铅,人体不加防护吸入微尘对健康很不好。挂杯容易的液体很多,很多隔夜茶汤很容易挂在玻璃上。现在的玻璃板已经做到非常平整了,各类杂质清除的很干净,所以现在的玻璃完全可以作为研点平台使用,至少在粗加工时非常有益。大大提高铲刮速率,大平面铲刮首要的不是显点,要找平,把需要铲刮的平面的凹凸扭矩趋势知道个大概是首要的。

网友:
现场没平台时,临时用过这办法。

网友:
这个容易碰烂磨坏,检查平面度的平晶,就是玻璃做的

网友:
想法很好,但一点也不实用!
1、玻璃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水平,只是有凹凸肉眼也观察不到;2、易碎,钢化玻璃也不合适;3、发出摩擦的声音很刺耳;

网友(点评):
我与你的认识恰恰相反,现在动辄2-3米长的玻璃板,它还是非常平整的,否则玻璃斜竖叠加堆放很难叠平,会被压碎,中间加的纸张也不能保证它不压破裂的

网友:
浮法玻璃是很平的,平整度没太大问题,它不耐磕碰,一旦碰碎就会产生非常锋利的锐边,对手工操作有比较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