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设备图片,这是煤化工用的喷嘴,这玩意要不少银子呢

楼主(2013-03-23):
大伙看看这是煤化工用的喷嘴,这玩意要不少银子呢。

楼主:
大伙有做这行的说说,

楼主:
要求车工,钳工,焊工多工种技术到位

网友:
齿轮轴只修轴承位,传动端会弯的

网友:
好大一个喷嘴哇,具体是干嘛使的啊?

网友:
那个拉马事实上是低位运送器、手动、电动与拉马组合体。最大拉拔能力50t,拔爪张开、内收由主缸后边的小油缸调节。最主要问题是主油缸与拔爪的材质,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因为电动、手动液压泵压力高70mpa。

网友(2013-05-27):
看起来轴承不是很大,需要那么大的拉拔力吗?

网友(2014-04-09):
进来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