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0度左右长期加热 不变色的合金 什么的合适?

楼主(2013-03-23):
如题!

楼主:
补充  我刚开始用的是304的,后来直接变黑了,用316L的,取下加热器,颜色变红。

网友:
脑筋急转弯的话题,违背材料性质,哈哈,

你提这个问题的本意是什么呢?

网友:
你指的是耐高温的不锈钢材料吧,可以试试310S。

网友(点评):
高镍材料都不可能,只是1000度还有些强度吧了,

网友(点评):
嗯,是否会变色倒是没把握。

网友:
钨合金吧

网友:
当然是黄金啦,真金不怕火炼!

网友:
记得以前在玻璃厂,搅拌棒用的材料就不错,钼芯,外层是铂。

楼主:
说的这些材料 成本都有点高啊

网友:
很简单啊。

使劲烧,多烧几次,直到颜色不再变化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