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教俺一个圆锥管螺纹2-1/2"的内螺纹程序

楼主(2013-03-23):
俺是新人,没有加工过Rc2-1/2"的圆锥管螺纹,不会计算大小头的尺寸,螺纹的有效长度为26.7mm,大径75.184.中经73.705,小径72.226.每英寸晕11牙,锥度为1:16,跪谢。

网友A:
外螺纹是G0 X73.51 Z1
G1 Z0
X75.184 Z-26.7
G0 X80 Z10
G92X74.7 Z-26.7 F2.309 R-2.29
...........................................

网友(点评):
人家问的内螺纹。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

楼主:
大侠能教个内螺的么?跪谢,好人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是G0 X73.51 Z1
G1 Z0
X75.184 Z-26.7

谢谢啦,好人好报啊,能教个内螺纹的吗?我车的内螺纹大头直径为72.226,小头直径是70.56,长26.7,我编程如下:Gox68.z5.;G92x73.Z-26.7F2.309,R1.;  …………X75.2;可是螺纹旋不进,通规通不过,l螺纹已经很尖了。后来我换了成型刀车,由于成型刀有修光牙尖的作用,通规能进后我量外口处己是73.2了。这是什么原因?大头只有车到73.2通规才能通过。是我计算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系统,。,,,,

我是凯恩帝系统的。

网友C:
螺纹车削起始点距工件端面5mm,不知这个长度计算进1:16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车削起始点距工件端面5mm,不知这个长度计算进1:16里没有?

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安全距离为什么要加进1:16里计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好人好报啊,能教个内螺纹的吗?我车的内螺纹大头直径为72.226,小头直径是70.56,长26.7,我编程如 ...

给你格式,。
G0X70.0Z2.0
G76P020055P100Q50
G76X75.3Z-26.7P1479Q200R862F2.309
计算
起刀点Z方向是2.0
那么螺纹最高点就是75.3=75.175+2/16
R=0.862=(2+26.7)/32
应该没漏什么了

内锥R是正的,点的快了

网友:
呵呵,论坛的人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好人好报啊,能教个内螺纹的吗?我车的内螺纹大头直径为72.226,小头直径是70.56,长26.7,我编程如 ...

你那个R的数值不对啊可能是算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给你格式,。
G0X70.0Z2.0
G76P020055P100Q50

大侠你好
锥螺纹应该是60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好
锥螺纹应该是60度吧

55°是英制,60°是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