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才能提高这种活的生产效率?

楼主(2013-03-23):
我现在做的是龙门铣,材料是Q345,比较大,4300*1600*410,100的刀盘,刀片用的是OREJIE,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知道这种刀片的,20多块钱一粒,一般开粗的时候切削量2mm,F900到1200,转速320r/s,开粗完后切削量1mm,转速500r/s,F4000到4400,现在的问题是加工效率太低,一天做不到一块,而且刀片磨损厉害,震动。所以想问问怎么设置它的切削参数,或者换种刀片,才能在刀具消耗最小的情况下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
你这个刀盘太小了,为什么不用大点的?
精加工的速度可以,但余量有点大
粗加工速度可以提,我们的刀具可以到1500
六角12个刃,不过价格也比较高,能买你三四个刀片。

网友:
刚从校门出来,看着你们的贴子以及回复学点东西。。。

网友B:
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铣面能一刀过最好,不能也是尽量选最大的。你那个刀盘太小了,效率太低。刀盘选大直径密齿的,加工铸铁效率高。粗刀余量改到2.5,精刀余量改到0.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刀盘太小了,为什么不用大点的?
精加工的速度可以,但余量有点大
粗加工速度可以提,我们的刀具可 ...

你好,我们也试过用大点的刀盘,但是震动太厉害,所以就没用了,不知道是不是没调好。下次我试试看。还有我们做的这个没有精度要求,只是铣个面,我也想一次切个五六毫米,也省事,不过条件也不允许,老板也不舍得买好点的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况允许的情况下,铣面能一刀过最好,不能也是尽量选最大的。你那个刀盘太小了,效率太低。刀盘选大直径 ...

你好我们用过大刀盘,但是震动太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这个活没有精度要求,只是要求一次切得越多越好,走刀越快越好。

网友:
可以找株钻的新品FMP05  带分割槽的刀片 试试,据说铣平面 性价比不错

网友:
自己做个几刀位刀盘,用分层铣排刀,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