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机台上钻孔

楼主(2013-03-23):
在3*3的实心方柱上钻M16的孔   直接在机台上怎么打呀   数量有点多   拆下来很麻烦

网友:
3*3是多大啊

网友:
3*3的单位是什么?写清楚点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3*3是多大?

网友:
3000×3000吧,可以用磁铁钻

网友:
用磁力钻呗,直接吸上就行。手工攻牙,但首先先划线

网友:
多长的孔

楼主:
3CM  磁力钻 没法吸啊   钻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