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刷的正反面

楼主(2013-03-23):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判断印刷机是先印正面还是先印反面?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2014-07-24):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种机型,以及如何定义正反面。如:秋山JP机,正反面一起印刷。海德堡的一般后面要再加个翻转机滚筒实现反面印刷,即先印正面,再印反面。
一般情况下,我们定义:先印刷的面为正面。因为对于包装来说,反面大部分是不印刷的。

楼主(2015-05-17):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是哪种机型,以及如何定义正反面。如:秋山JP机,正反面一起印刷。海德堡的一般后面要再加个翻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