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关气动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03-23):
在气动系统中,如何选用气管?尤其是气管的通径如何确定?

网友A:
主气源输出1“或3/4”,后边根据你设备情况,选用20-----6的气管,0.8M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气源输出1“或3/4”,后边根据你设备情况,选用20-----6的气管,0.8Map。

呃。。。我们大多数用的是微型气缸。。。。行程也很短。。。。。好像这么大的气管用不上。。。。。我想了解气管通径的选取方式。。。。以及不同的通径对系统有哪些影响。。。。谢谢!

网友B:
气管的粗细和流量有关,推动气缸需要压力也要流量,所以知道压强和管径可以计算单位时间的流量,在计算气缸的容量,可以得出推动气缸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气管的粗细和流量有关,推动气缸需要压力也要流量,所以知道压强和管径可以计算单位时间的流量,在计算气缸 ...

可以告诉:压强和管径可以计算单位时间的流量是怎么计算的吗?它们之间存在什么的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告诉:压强和管径可以计算单位时间的流量是怎么计算的吗?它们之间存在什么的关系吗?

把气缸移动距离X缸径平方/4X3.14,这个气量的体积,看看空压机造气的速度,看参数,就可以算出时间。这个需要在一个恒定的压强下。普通空压机的出气口基本一样,所以在它一定压强下,气量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压强看成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的气体量。
所以我不知道你选择管径干什么?一般都是看出来的接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气缸移动距离X缸径平方/4X3.14,这个气量的体积,看看空压机造气的速度,看参数,就可以算出时间。这个 ...

好久都没有上网了,想不到还有人回复我的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我之所以选择气管的大小,是因为我担心气管太小了,会影响气缸的动作,一直以来,我都在揣摩着,压缩空气在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其输出的管径和其气体的流量存大一定的关系.
我举个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缸径为φ125的气缸,行程为100,要求为5秒动作一次,其气缸进出气口牙为1/2,而气管接有:1/2φ10,1/2φ12,1/2φ14,等,假如我选有:1/2φ10的气管接头,其气缸是否能5秒动作一次?要选多大的接头才是最佳选择.
我问过我们公司的前辈,他们都说大概就差不多了,没有必要算得这么细.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去选择气管接头的呢?可以指导指导吗?

网友(点评):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空压机出来的出气头已经决定了流量的速度和压力。如果你要流速快,那么要选择空压机出来后接一个储气筒,然后将储气筒的出气口尽量选择大的。

网友(点评):
一般储气筒会选择1寸管,这个做主管道的大小,那么分管道的流量速度和主管道相比就是他们的直径比。这个时候你可以进行选择多大的分管直径来满足5秒内注满气缸,根据经验8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都没有上网了,想不到还有人回复我的问题,谢谢你的回复,
我之所以选择气管的大小,是因为我担心气管太 ...

谢谢你的回复,这次明白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