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B型号的回油过滤器装在油箱侧面可否在不抽空油箱油液的情况下更换回油滤芯!

楼主(2013-03-23):
公司的液压系统由6个液压站并联组成,各有单独的回油路及6个油箱的通油路,现在设备在运行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液压站液位比较低,出现油泵抽真空现象,导致油泵噪音很大,我现在怀疑2方面的问题1.油箱本身缺油(但是系统停止后,蓄能器压力全部卸掉后,所有油箱油位一致,都在油箱限定的最高位)2.出现噪音的液压站回油滤芯可能有堵塞(想确认下RFB型号的回油过滤器装在油箱侧面可否在不抽空油箱油液的情况下更换回油滤芯)

网友A:
最好能将你的整体布置图传上来,这样有利于帮助你!我说可以,但又不知道你这六个液压站的并联时回油路上采用的什么切断方法让回油到各自的油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将你的整体布置图传上来,这样有利于帮助你!我说可以,但又不知道你这六个液压站的并联时回油路上采 ...

是这样的 从主回油上分出6条支路 6条支路上各有球阀可关断与各自油箱的回油路,这种过滤器本身是有在拆卸滤芯时关闭油箱油路的作用吧?

网友B:
这种滤油器的使用,一定要选择带单向阀的,这样在换滤芯的情况下,就不用抽干净油了。

网友C:
串联防倒流 并联为堵住时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滤油器的使用,一定要选择带单向阀的,这样在换滤芯的情况下,就不用抽干净油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防倒流 并联为堵住时开启!

谢谢

网友D:
没具体搞过,我们一般布置在油箱上面的,想了下应该回漏油的,这种过滤器是通过底部桶身回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具体搞过,我们一般布置在油箱上面的,想了下应该回漏油的,这种过滤器是通过底部桶身回油的

回油路我可以通过球阀切断,我担心的是油箱的油漏出来,不过我已经查过黎明液压的样本和咨询过一些人员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只是没有拆卸。附查到的资料前几条
1、本过滤器可直接安装在油箱顶部、侧面或底部,过滤器滤头露于油箱外,筒体部分浸入油箱内,从而简化了系统管路,使系统布置较为紧凑。
2、本过滤器配有永久磁铁,可滤除油液中1微米以上的铁磁性颗粒。
3、具有旁通阀:冷油起动时,因系统液温过低,流量脉动等因素造成过滤器压差过大主机不能工作,以及滤芯被污染物堵塞情况下,滤盖下部并联的旁通阀会自动开启,(开启压力为0.4MPa)以保护滤芯及系统正常工作。
4、具有止回阀:过滤器置于油箱侧边或底部,在更换滤芯时,油箱内的油液不会流出。

网友:
多学习加多实际操作维护,加上多思考,一定会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