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在SOLIDWORK2010里怎样画

楼主(2013-03-24):
请问蜗轮蜗杆在SOLIDWORK2010里怎样画

网友A:
现成的没有,可以自己建模。蜗杆用扫描切除或扫描;蜗轮用扫描切除一个齿,然后圆周阵列。
试着做一个,会让你对蜗杆蜗轮传动的概念认识和SW操作技能都得到很大提高。

网友:
有插件的,迈迪就不错,直接输入设计参数就可生成,自己画费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成的没有,可以自己建模。蜗杆用扫描切除或扫描;蜗轮用扫描切除一个齿,然后圆周阵列。
试着做一个,会 ...

老师,你好。我前几天问你的问题想通了。确切的说是在他人帮助下得到验证了。我最初根据自己的思路得出有计算值,和别人的计算值基本吻合。

楼主:
甘请问一下凸轮怎样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