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突然死掉,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24):
       最近SolidWorks老是突然死掉,在插入零件、增加配合、切换配置等操作中均出现过,界面僵化,过一两秒就自己关掉了,没有任何提示。

    软件版本为SolidWorks 2010 SP05 破解版。机子配置为HP Z600,4核8G内存独显。所操作装配体规模为零件数量>500。

    卸载重新安装后问题仍然存在。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有没有解决办法?

    先谢过了。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配置越好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我也是安装的SolidWorks 2010 破解版,经常在用测量工具的时候就自动关掉了,现在遇到大的装配体都不敢用测量工具了,不知道有没有也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安装的SolidWorks 2010 破解版,经常在用测量工具的时候就自动关掉了,现在遇到大的装配体都不敢用测 ...

用测量工具的时候倒是没有死掉。楼上用的2010的哪个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