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减速器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3-03-24):
自己手画的图,看懂就行哈。轴与底盘是一体,固定在地面上。壳体需要转动,里面装的是有一定粘度的液体,请问密封口1和密封口2应该怎样密封啊?俺是学生,今年毕业设计的机构,求助一下,最好能有个简图,谢谢各位老师了

密封口2应该怎样连接?

网友A:
你这是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电路图啊。

不是啊,我随手画的一下,箱体是个圆,绕着轴转

网友:
现在告诉你你印像不深学不会。你自己到街上卖减速机的地方去看一下吧。

网友:
轴上应该是用轴用油封,箱体和底盘是应该是要用密封垫之类的吧

网友:
密封口2不能做成密封口1的类型?

网友B:
你这个轴要加轴承的把!箱体上面有透盖的??如果轴承是脂润滑(看线速度),就要挡油环了啊(不知道你的液体是什么,会不会跟脂混合)然后透盖那边也有毛毡,当然还要加密封圈!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查(机械设计课本或者机械设计手册)!个人觉得你的表述有问题啊,底盘固定在地上还能转动??或者你的底盘跟壳体是两部分?壳体在转?如果单独壳体转,那怎么可能密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轴要加轴承的把!箱体上面有透盖的??如果轴承是脂润滑(看线速度),就要挡油环了啊(不知道你的液 ...

是的,壳体和底盘是两部分,怎样做才能既保证既让壳体转,又有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壳体和底盘是两部分,怎样做才能既保证既让壳体转,又有密封?

那既然要让壳体脱离底座,干嘛不把壳体下面封起来,还把壳体下面跟基座连起来!反正你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伸出!通过中间的轴来实行密封吗!记得中间的轴要演算强度校核!(我很好奇你的壳体是怎么自己旋转的,什么驱动的呢?你就这样断章取义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奇思妙想!)

网友(2013-05-03):
绝对要支持下!!

网友(2013-11-08):
      密封口1用油封,2用纸垫端盖螺丝压紧

网友:
密封2与壳体之间很难密封啊,结构设计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