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螺栓更耐用,请教大家!

楼主(2013-03-24):
M20的螺栓、螺母,用于两板的压紧(其中螺栓是要焊在板上的),设备温度300°c左右,露天的,每隔半年拆一次,如何使其耐用,而且不会失效,请大家帮忙。

网友:
半年换一次最耐用

网友(点评):
螺栓焊死了,拿不下来。由于结构原因必须焊死。

网友(点评):
那你告诉哥,你干嘛用螺栓,螺栓用来拧的,你把它焊死,你用它干什么?你怎么不插根棒焊死算了。

网友:
采用高品质的螺栓试一试A-80

网友:
标准螺栓估计不能满足要求,只能用非标螺栓了

网友:
焊的不如种的好。如密炼机后门板。。。。。。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要重点考虑螺栓和螺母的材质

网友:
做特殊处理

网友:
觉得不必焊死,加个弹簧垫圈即可。可选用强度等级较高的螺栓.

网友:
用钛材做的螺栓 ,火力发电厂的烟囱里面全部用的是的钛板作壁 ,钛钉作螺栓,高温1000多 ,世界已向那发展了 . 航母上也用的是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