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2矫直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4):
6+2矫直机中6和2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A:
大概是指辊的数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指辊的数量吧

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B:
6 根校平辊,2根牵引辊;我想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 根校平辊,2根牵引辊;我想是这样的

好的  谢谢啊

网友C:
应该是拉伸  矫直  辊的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拉伸  矫直  辊的个数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