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卧式加工中心并列放置,间隙最少要留多少?

楼主(2013-03-24):
两台卧式加工中心并列放置,用一台6轴机器人上下料,两台机器人最少要留多少距离?

网友:
到底是设备之间的距离还是机器人之间的距离?
设备的话看下设备的样本资料,上面有设备四周的空阔距离的。机器人的话,不是很熟悉,应该比机器人的工作范围要大些吧。

网友(点评):
是设备之间。根据给的样本,外防护外让留有一定的空间。

网友:
楼主什么公司这么奢侈,上下活就用机器人。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

网友:
楼上,现在都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落伍了吧,虽然都在说自动化,但是自己周围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一般企业现在还可以承受用工成本,等机器人价格适当的时候难道就是我辈失业之时吗

网友(点评):
机器人是一次性投资,人工可是每月都要付钱的。这个看你怎么选择了。长久肯定是机器人的成本更有优势。而且如果愿意的话机器人可以24小时干。一台顶三个人啊。再者机器人永远是那个节奏,不会有疲劳,不会有误操作。

网友:
使用手册,维护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
楼主上海的啊!我也在上海的,有时间认识,一起聊聊!

网友(2013-08-05):
我也是上海的

网友:
3楼的朋友其实说机器人只不过是个机械手而已,现在价格也不贵了,还可以节省大笔的人工成本

网友:
断刀了 会换刀吗哈哈

网友:
卧式机加工只要不干涉就可以,注意它的排泄口不要被堵住就可以了!如果机器人的话,如何放置合适的位置,需要仿真才能确定。下面使我们做的直角放置机加工设备,机器人上下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