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地爬车车轮上轴承的选择。

楼主(2013-03-24):
请教关于地爬车车轮上轴承的选择。
车上共4个车轮,每个车轮使用了两个轴承,先是用的圆锥滚子轴承,使用1个月就坏了,后来换成了调心滚子轴承。还是用不住。载荷总计约30T,每个轴承能承受18T,共用8个轴承,应该够用。转速也不快,每分钟约1800转。请教高人指点。

网友:
轴承此处应该是承受径向载荷为主,选用的话最好能选承受径向载荷为主的轴承,还有是不是安装有不合理的地方,还有您这轴承坏 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内外圈损坏还是滚动体,或者保持架,个数是多少

楼主:
就只是四个角中的一个角,其中一个轴承坏了。轴承外圈碎了。车体上有缓冲器。

网友:
总是那一个轴承坏吗,轨道、车轮有没有啃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