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角与23°倒角怎么接

楼主(2013-03-24):
外径116.84
外角115.09
车R1.5的角然后车23°的角到116.84该从哪里开始车23°的角

网友:
CAD直接找点!

网友A:
23度多长,LZ问问题要上图,要不怎么帮你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度多长,LZ问问题要上图,要不怎么帮你算

请说明计算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不会三角函数吗  直接编斜线然后接自动倒角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