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数据该怎么标,怎么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去选择

楼主(2013-03-25):
各位师傅,本人毕业一年多,现才接触画图,这几天经常被标注公差弄得头大,不知道公差数据该怎么标,怎么根据机械设计手册去选择,例如我画一根轴,这根轴有叶轮孔位Φ42mm,轴承位为Φ50mm,还有个12mm键槽,那我这个叶轮位、轴承位、键槽宽度公差分别该是多少?

楼主:
还有,我见我公司原来那位工程师标Φ70轴承位公差为上偏差+0.017,下+0.002,Φ75的轴公差为上0,下-0.03,试问他根据什么标的?

网友(点评):
Φ70轴上偏差+0.017,下+0.002配轴承孔一般可以,Φ75的轴公差为上0,下-0.03配轴承孔一般不行。

网友:
可以参考 互换性技术与公差 这类书籍

后面的零件尺寸可能通过结合装配图来看比较容易理解,应该是先选好配合的种类(过盈,过渡,间隙配合),运动精度,承载力大小等条件查手册上推荐的公差,再根据轴承牌号安装尺寸修改实际数值。

如果想要知道为啥这么选定,可能参考 机械设计 类书籍有所帮助。

网友:
像你说的轴承的公差一般轴承会给建议公差等级,按公差等级查,要是pccad的话可以直接查出,至于非标准件的公差要看使用情况了,这个就要看下3l推荐的互换性这本书了,实际制图中很多都是参照别的图纸的公差来的

网友:
那我介绍一本书给你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

网友(2013-06-26):
好好学习吧!有的是凭经验,多看,多学

网友:
现在好象大部分是按照经验来的,你问别人,好的会详细的告诉你,要是遇见本身不咋的或者不好的,就立马撤请教有丰富经验的师傅,资料上一般差一些的

网友:
多看点公差方面的书,多向其他人请教

网友:
多看点公差方面的书,多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

网友(2013-08-26):
我也很纠结啊,到底该怎么弄些公差啊

网友:
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

网友(2017-10-22):
这个问题是个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