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镗铣上工件安装,中心线一定要与机床的中心线重合么

楼主(2013-03-25):
在数控镗铣上,工件安装在固定的工作台上,由于工件在垂直于W向,安装时其垂直中心线位置安装角度不能与Z轴(高度方向)同向,是不是按装的工件的中心线一定要与机床的中心线重合呢?

网友:
不需要的,但也要考虑你的零件大小,精度要求

网友:
不用吧,固定工作台,但是主轴可以动吧 没看见不能动的 那样加工范围太短了

楼主:
也说就是说工件的W座标与机床的W座标是否在编程时一定要调整到重合的位置,能不能错开一定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