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材料上攻螺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25):
本人学机械的,现在在石化机械工作,他们用的聚四氟材料,以前学的都是钢铁。上边要攻螺纹,给我的图上攻螺纹连退刀槽都没有。。。这个有区别吗,是不是不是钢铁材料就用不到退刀槽之类的?

网友:
看情况,你把图纸发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发下图纸,并说明下用途

网友:
攻普通螺纹好像不需要退刀槽吧。

网友:
攻螺纹和有没有退刀槽没有必然联系。
加工材料不同,丝锥的材料和形式不同,切削参数也不同。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
内螺孔要退刀槽是防止塑性材料形成长丝不好去除吧?
钢铁不需要的。

网友A:
首先 你要知道退刀槽是用来做什么的? 顾名思义  在挑螺纹的时候 刀具 到 根部 需要让开 所以才需要的退刀槽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首先 你要知道退刀槽是用来做什么的? 顾名思义  在挑螺纹的时候 刀具 到 根部 需要让开 所以才需要的退刀槽 ...

解释的好,从根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