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结构哪种更佳?

楼主(2013-03-25):
目的:转体可以自由绕着旋转轴转动。
考虑采用方法:类似滑动轴承的思想,转体与旋转轴相互转动(不加轴承);可虑到一根旋转轴会出现抱死,那样的话就无法转动了,先采用两根旋转轴,即使抱死,也还有一个旋转轴,即使旋转轴之间抱死,也能当作一根旋转轴使用,同样可以用。
疑问:这种思路可行吗?

网友:
最上边的应该会稳定一些

网友A:
第一种会出现“打滑”
有没有考虑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会出现“打滑”
有没有考虑到呢?

打滑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保证转体转动

网友(点评):
整体转动就只用一根轴呀!

网友(点评):
谢谢,明白,那我改用一根轴。

网友B:
楼主,能问下这个机构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吗

网友C:
请抛弃那孱弱而无能的农民意识,而代之以强大的工程思维!
只用一根轴,并且要让它自始至终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抛弃那孱弱而无能的农民意识,而代之以强大的工程思维!
只用一根轴,并且要让它自始至终运转!

此话怎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问下这个机构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吗

电机加长力臂

网友:
第一种有点多余了,如果怕抱死的话,装三根轴也有可能同时抱死啊,还不如只用一根轴,然后确保它不会抱死

网友:
从重量、加工的难度、工艺性、成本等方面考虑,第一种设计都不是最佳方案,且同意楼上说法,也有同时抱死的情况

网友:
滑动轴承是不会两个一起转的,其中有一个不怎么转,因为两都磨擦力相等或相近的可能不大,一但一个挂掉,另一个滑轴承突然从静止起动容易导致磨损,效果并不好。逍遥大侠所指农民意识即如此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确实如此!本人刚出社会一年不到,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多用科学分析,少想当然,善莫大焉

网友:
我擦,我对楼主滴敬仰有如滔滔之江水,这样滴思想,这样滴设计都能琢磨出来。一个简单滴防抱死装置就可以完成滴东东,为啥要整些千奇百怪滴结构呢?

网友(点评):
你别告诉我,防抱死装置你一种都没接触过?

网友:
第一种太复杂了吧

网友:
一根轴就可以,加防抱死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