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板牙攻丝问题

楼主(2013-03-25):
    各位大侠,哪位对板牙攻丝精通?这边现在用M2板牙攻丝,但下来后出现乱牙和外径变小的情况,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这板牙还是德国的,正品,换了几个床子试了还是不行,求指导!

网友:
材料?排屑?套丝的话是在半封闭环境下切的,排屑较差,再加上你做的是2的螺丝,0.35的牙,加工起来问题更是讨厌。可以的话建议使用螺纹轧机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啊 客户用的就是这个 以前都用着好好的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