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械用B1930的三角皮带

楼主(2013-03-25):
库存积压,想清理库存,什么机器用,望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
b型带 1930cm  只要有用相邻皮带的机器生产厂家便宜点他们肯定用 无非就是把轴距的距离少改一下,对机器没有妨碍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B型1930长的接近两米,得好好找找,我就用540的,怎么办?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