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大量机械仿真动画都是用什么软件制作

楼主(2013-03-25):
请问各位大神网上的大量机械仿真动画都是用什么软件制作啊。

网友:
好多都可以,ug用的比较多

网友:
常用的三维软件都可以做机械仿真。如PRO/E    UG   SW  CAXA 等

网友:
看模型颜色和质地,多数用SW做的,然后用软件录成GIF或SWF动画

网友:
我是用UG做的哦。

楼主:
这样的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三维软件都可以做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