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解答啊。

楼主(2013-03-25):
我按照网上的安装视频安装好solidworks后,打开的时候就卡在打开画面那里,然后用任务管理器关掉以后,再打开就说遇到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现在要赶着做毕设啊,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电脑配置低!或者盗版软件的问题

网友B:
你没有解密,另还有4个文件你没有安装。你再仔细看看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置低!或者盗版软件的问题

别人电脑配置比我还低的都能用啊~~软件我也是从他那里拷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解密,另还有4个文件你没有安装。你再仔细看看安装方法。

我是照着我要自学网上的那个教学视频里面安装的。。
然后我寝室同学安装另外一个安装方法也安装好了,但是两种方法我都试过,还是不行额~

网友(点评):
一听你就不是一个很爱学习的学生。你重装的时候一定要把原来的卸载干净,破解要完全,还要注意系统的兼容问题。实在不行就是你电脑的问题。

网友(点评):
重装、卸载5次以后,我跑这里发帖来了。。要破解完全该怎样搞啊?

网友:
0001 0001 0736 0361 JK3Q HDJ3 SLD09的序列号

网友B:
sw2k9sp0.0_x32_crk.exe这个是破解文件,你根据系统选择32位或者是64位

网友B:
SW2k9sp0.0_cracks中的vcredist_x86.exe,dotnetfx3.exe,owc11.exe,文件按我写的次序安装。最后按系统选择32位或64位安装破解文件,就是那个八卦图。

网友(点评):
这里面第二个文件没法正确安装额,说要在控制面板怎么样?算了,我有个同学对这个比较了解~让他来帮我。

网友:
继续努力,在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2k9sp0.0_x32_crk.exe这个是破解文件,你根据系统选择32位或者是64位

32位和64有何区别,一般是否选64位,请教

网友(点评):
一般的操作系统都是32位的,V7有64位的。你看属性中的系统信息

网友:
你安装的哪个版本的啊  12之前的安装过的需要清注册表数据

网友(点评):
我用金山卸载的,好像最后有个强力清扫,有个清理注册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和64有何区别,一般是否选64位,请教

感谢了,不问还真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2k9sp0.0_cracks中的vcredist_x86.exe,dotnetfx3.exe,owc11.exe,文件按我写的次序安装。最后按系统选择 ...

大神知不知道,我装2013版的时候,为什么打开以后,现实加载注册表以后就什么都没了?求解决办法啊!

网友(点评):
没装过2013,估计不是破解没装好,而是其他相关文件未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