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L的轴承22224A中的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5):
ZKL的轴承22224A中的A是什么意思,谢谢回答的人

网友:
ZKL 轴承是什么轴承?

网友:
做等答案!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我从书上帮你拍了照片,具体你自己看把,说明你学的时候没有把知识点掌握,A代表接触角!其他我就不解释了,很简单!

网友:
根据你这个型号分析,A代表一体保持器。

楼主(2013-04-30):
5楼的回答似乎合理一点,这个轴承是圆柱滚子的,在角接触轴承中后置代号A是表示接触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