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托车上采德福尔DELPHI MT05电喷系统,如何接转速表和水温表?

楼主(2013-03-25):
目前,我手头有一台原来是电控的摩托车,现在将其更改为电喷发动机。在更改过程中,采用的是德福尔DELPHI MT05电喷系统。更改后发现,将该系统中的转速信号线接到仪表转速信号线上,转速表没有反应。温度表的信号线,找不到连接的合适位置。希望大家给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转速表信号线应该是接在发动机电脑上的    然后经过电脑来显示在仪表盘的     我不清楚这款发动机   应该跟汽车上差不多

网友:
是德尔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