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直径50两端的轴承位?

楼主(2013-03-25):
如此图;怎样加工直径50两端的轴承位?是一次装夹还是先车一端再掉头车另一端?第一种说法:用顶尖顶两头;一刀车出两端的直径50的轴承位。疑问:1用顶尖顶两头车削时是否会有振刀现象?中间是否要加中心架?对于工人是否安全操作?2.是钳工配中心孔还是车工配?中心孔怎样配打(有讲究吧)?第二种说法:先车一端再掉头车另一端轴承位。疑问:加工精度能否保证同心度3个丝(我亲眼看到车工掉头再打表量另一端圆跳动10个丝)?本人对机械加工工艺不是很懂!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在此谢谢啦。

网友:
哥很执白的说,你爱咋车就咋车,因为该产品轴承位等,最后是两顶针磨的。
所以别纠结了。

网友(点评):
工厂没有磨床?

网友(点评):
没磨啊,好啊,我卖数控车的,两顶针用数控过,效率很快的,尺寸很准的,普车就仍了吧。6140X1500,可以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点评):
好了,不和你扯了,没磨床就找外加工,这根轴最后必须要磨。你会问为什么?但哥要先洗个澡。

网友(点评):
没必要为了这根轴买台数控车?再说你数控车能顶那么长吗?你看看图纸?

网友:
你这个最好是磨

网友:
1.6的粗糙度肯定得磨了

网友A:
下面是图纸看错了,把中间600多长看成直径62(0.03 0),其实是直径61,没下面那么复杂了。

好了回来了。
先说怎么加工,看来你们厂只有普车可以上了。
粗车---调质-----精车-----再精车(或精磨)
首先粗车留余量大一点至少一个毫米,长杆子进热处理厂一般都是横着进去,弯着出来,你要不嫌贵,直接拿毛料去热处理,省的到时候弯的厉害,自己矫直又嫌麻烦。
调质好精车,这个时候可以双顶针车,也可以一头一头车。一头一头车,再车另一头的时候也要顶着。另外顶针孔需要车床打,钳工就不要考虑了。
双顶针车一定会晃,必须的,跟刀架也是必须的,这轴中间的尺寸和同轴度公差都比较小,不能晃的。

接下来说为什么不车,要磨。
首先你要考虑一下,这么长这么大的玩意两顶针顶住车,转速多少?你不要跟我说来个1000转。
转速高不了,你的粗糙度就难了,如果你就两轴承挡,那车车,然后砂皮打打磨大家也就过去了。可这整根1.6外加3个丝的公差和3个丝的同轴度,我觉得吧你们厂没有那么厉害的车工。
因为床子自身不行这车工又要非常熟悉此机床并会自己修正,刀具需要调整,加工手段上要有绝活,靠,这车工多少钱?怎么着也得10000一个月吧,还要看人家有没有心情。

所以还是拿出去磨吧,磨是非常有把握的。

网友(点评):
先谢谢大侠指点!这轴是我设计的;现在工人已经用普通车床车好了;是这个样的:精车好安装这个部件;拿到车床上用两头顶尖顶;再来打表校正两端轴承位的同心度;轴承位的公差他取上差。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点评):
哦车好了,两端轴承位好搞啊,你中间600多长直径62的那个怎么车的?

网友(点评):
图你出的啊。中间那个直径62的你要装什么东西吗?

网友(点评):
恩是的!装个滚筒之类的东西;没公差的都是劈空位!

网友(点评):
o ,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你那图中间是直径61,抱歉抱歉。你们工艺很可以的。

网友:
先车,后磨,太纠结了

网友:
我觉的ttlegyq大侠说的没错,这东西最好拿去磨,你这样车出来的自己装配就知道好不好了,话说这个传动轴调质到280够用吗?

网友:
下料直径70,热处理  钻中心孔  粗车 半精车  精车  床子较好1.6位置可以高转速车出来    不好可以两顶上磨床磨  铣键槽(装夹得注意)

网友(点评):
具体工艺步骤??说的容易!我也知道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图纸看错了,把中间600多长看成直径62(0.03 0),其实是直径61,没下面那么复杂了。

两端的轴承位表面 粗糙度至少要多少?   6.3的话,安装时有困难,还是会影响到轴承的正常使用寿命。。。。  麻烦大虾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3-3-26 09:28):
就是安装轴承的那段表面粗糙度,  如果RA=6.3,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 比如以上提到的“1:轴承安装苦难;2:轴承内圈会与轴有相对滑动影响轴承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点评):
拿砂纸打打就可以了,再说车个3。2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磨还是最方便的。当然车也可以保证两个50的地方同轴度0.03以内的,但是要多次掉头加工很费时。一般所说的以车代磨基本也就是通常零件的淬火钢加工以及粗糙度要求1.6甚至0.8的加工而已。在细长轴的加工上车床暂时还是代替不了磨床的。

网友:
新人说说说错当开玩笑。夹50大90长的地方顶车不可以?把总长放长的切刀车那个50的位置。不就是一刀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图纸看错了,把中间600多长看成直径62(0.03 0),其实是直径61,没下面那么复杂了。

正解。

网友:
粗车---调质-----精车-----粗磨|——铣键——修中心孔——精磨

网友:
为了保证中心孔位置准确,我觉得也可以先在镗床上平端面,钻中心孔

网友:
上双顶没必要一刀出 一端完再来一端我看行

网友:
这都不能做了 那车床不是没用了

网友:
这个还要这么纠结?  只是车是不能满足要求的,还得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