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550,内径512,长度5600卷管料,如何机加工保证内外同心无偏重?

楼主(2013-03-25):
外径550,内径512,长度5600卷管料,如何机加工保证内外同心无偏重?

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家伙没干过,是不是需要深孔钻机啊

网友:
没试过,想法有一个,
先搞6米的车床,两头顶住车外圆。
然后找个落地镗床,把内孔给镗了。好了可以了。就这设备。。。。。。。

楼主:
镗偏如何解决

网友:
落地镗,可以打表较直外圆的。

网友:
这么大 不好整

网友:
没见过这大的玩意儿。

网友:
{: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4:}

网友:
5600,太长了,能不能分多段分别在车床上加工内孔,做止口。然后对接加工外圆

网友:
问一下,没有明确的技术要求吗?,卷管后不同轴度有多少,直线度是多少,先搞清楚再提问,

网友:
大拉床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