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一次性冲成的吗?

楼主(2013-03-25):
这个东西是一次性冲成的吗?  用多少吨冲床   需要加热冲吗

网友:
不是铸件?不是锻件?

楼主:
是锻压件吗    哪有类似视频发个看下    我一直没看明白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肯定是冲压件,侧口可以看出来。

网友:
这东西铸造出来简单点把!

网友:
先落料,再成形

网友:
楼上正解。是否加热?我认为不需要,材料很可能是普通钢板(Q235-A),东西又不是很大。

网友(点评):
眼力真好,看图片就知道尺寸!

楼主:
  冲这个东西需要多少吨冲床

网友(2013-08-01):
三工序,开料——拉伸——返边

网友:
200~300t就够了。

网友:
材料不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