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行车后轴(花鼓中心的后轴转动部分)的中间断裂

楼主(2013-03-25):
您好!如果自行车后轴(花鼓中心的后轴转动部分)的中间断裂,自行车是否还可正常使用??谢谢!!可以指导我受力分析一下吗??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能上图,最好了

网友:
不能正常行驶。

网友:
不能骑了。否则后轴的钢碗里的钢珠会由于有轴向间隙跑出来。即使不出来,钢珠也会异常磨损。等把钢碗摩掉了,就要换后轮整个钢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