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测斜面检具怎样做合理? 急

楼主(2013-03-25):
一块平板上有10个boss顶面是斜面,请教怎样制作斜面最高点相对底平面距离检具(要适合批量生产,检测要快)
见示意图:
请赐教!

网友:
只量最高点,还要适合现场快速检测
如果公差大的话做通止规就可以

网友:
拿两把高度尺,一把卡最低点尺寸,然后一个一个过,过去的仍了。
一把卡最高点,一个一个过,过不去的回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