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納的WNMG080408R,刀片材質是K25M,切削的材料是sus302

楼主(2013-03-25):
       使用的刀片是肯納的WNMG080408R,刀片材質是K25M,切削的材料是sus302,要將直徑58mm的毛料除料至直徑17mm,除料長度為31mm,現在的切削參數是,轉速450轉/min,f0.23mm/轉,單邊切削1mm,在這個參數下,刀片一個刀頭大約做23個,想問一下,這個數量正常么?還有什麽需要改進的地方?謝謝。

       還有就是這個刀片也是按這個參數拉端面1mm一層的拉,刀頭磨損十分快,是不是進給太高的原因?

PS:三菱的TPGX090204L N2525這個刀片貌似很脆啊,有時候擰刀片的時候稍一用力就擰碎了,但是擰得不緊的話切削效果不好。

补充内容 (2013-3-28 20:01):
參數修改後依舊不行,9樓附圖片

网友A:
转速和切深小了,尤其是切深,WNMG08的刀片开粗的话一刀单边2~3mm随便切。转速还可以适当调高点。多少根据刀片材质来。
装刀片不要拧太大的力。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通病。锁得太紧很容易崩刀片。要么是锁的时候崩,要么就是刚切入工件的时候崩。

网友(点评):
恩,謝謝,那麼拉端面一刀多少合適,也是2mm么,現在一刀1mm~1.5mm比車外圓還傷,三菱那個也有可能刀杆問題,這刀崩過一次的話襯在下面的那一塊容易磨掉和變形

网友(点评):
你主贴中的意思是用车刀去除31长度的料?囧。。。我看成了58直径车刀17直径,车削长度31了。

网友(点评):
车端面切深倒是不能太深,1.5左右差不多了。编程最好用G96。

网友(点评):
恩,料子是從直徑58mm車到直徑17mm,長度是31mm

网友:
切深不足,转速不足,刀头是硬磨掉的。公司加工303,一般一个刀头加工数量是按千算的。

网友(点评):
謝謝,順便問一下,如果焊接刀的話YG8是不是很難做302

网友:
肯纳的参照楼上两位的,三菱NX2525是陶瓷刀片,的确脆,但没有见过拧碎的,刀杆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額,擰碎好幾片了,有時不上勁吧,車著車著刀片鬆了,然後再去擰緊,結果一上勁就碎了,也許和刀杆以前崩過刀有關係

网友(点评):
装刀片的地方是不是不平了?

网友(点评):
好像是有點

网友:
拧刀片,用专用的拧刀片的扳手就好了;当然,如果有扭矩扳手,那就更稳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和切深小了,尤其是切深,WNMG08的刀片开粗的话一刀单边2~3mm随便切。转速还可以适当调高点。多少根据刀 ...

今天試了一下發現,切到外面硬化皮的地方大概做到15個的時候就缺口了,一缺口切削能力就不行了,尺寸也變了,底下的切出來的毛邊也箍的很緊很難拿掉

网友:
用废刀片也不止15呀,还是先看看刀具样本再用刀,用2525车不锈钢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三菱的用us735,曾经单边切深7mm ,

网友(点评):
我都說了是用肯納K25M車的不鏽鋼了

网友B:
充分冷却,润滑

网友(点评):
沒用,一會兒上圖

楼主:
這次是參數調整以後的的圖片,又做壞兩個刀頭,前一個大概作了30個,後一個做了15個又不行了

网友(点评):
看切屑,感觉是f大了,减f,加大切深,3~5mm适当调整

网友:
选的刀片牌号不合适,K25MS适应加工铸件,你的加工的是不锈钢棒材,应选用牌号M类的刀片。就像用YT类的刀片加工铸件是不合适的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是K25M,按2012年的樣本選的,加工不鏽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分冷却,润滑

現在第一刀是單邊3mm,f0.23,轉速600,後面單邊2mm,轉速逐漸提高

楼主:
怎么调整参数都没有用,现在只能先小一点的切深做,不好了就加大切深避开缺口,依此类推,一个刀头马马虎虎能用个一天

网友C:
建议用04角刀片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三菱 那个刀片别拧太紧了,,金属陶瓷的那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04角刀片

通常08刀片需要机床的刚性做支撑的。没有刚性支撑的话振动就会大,加剧刀具磨损。这时反倒是04角切削轻快。寿命好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点评):
不过最近做下来发现哦,貌似不是磨损厉害,可能是外皮的问题,不管切多深,做了十来个总是会在切外皮的那个位置出现一个缺口,然后就不行了,我现在是先切单边4mm,有缺口了,换单边3mm,再换单边2mm,一个头做5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