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70挖刀了

楼主(2013-03-25):
车台阶孔,用G71和G70配合,G70完毕没有返回换刀点就换刀了。

网友:
程序疏漏?

网友(点评):
脑袋乱的很,催活催的太紧了,学了复合代码一直没实战。用G0,G1编太繁琐,大胆用了,哈哈。

网友(点评):
要救命啊,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的。书上的举例是G71用完紧接着就是G70,我这个受毛胚和图纸要求限制不能这么做。

楼主:
还是不能熟练运用它们,有个疑问想请教:
N1 S700 M3
T0101
G0 X21 Z5
G71 U5 R1
G71 P2Q3U-0.2W0.1F0.2
N2……
N3……
G0 X100 Z200
N4 ……
N5……
N6G0 X21 Z5
G70 P2Q3
G0X100 Z200
N7……
G70结束后,下面的动作是N7还是N4?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在N2程序中有换刀指令?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这么长时间了都有点不大清楚了

网友A:
G70运行完是跳回起刀位置N6,然后在跳到G0 x100 z200执行,再执行N7这段,我觉得你程序格式没错,找找是否是其它原因,如没加小数点?

网友B:
奇怪,你的程序没错 ,是否少了分隔号?

网友C:
系统本身的问题,PLC或者是系统内部有问题...楼主是广数的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70运行完是跳回起刀位置N6,然后在跳到G0 x100 z200执行,再执行N7这段,我觉得你程序格式没错,找找是否是其它 ...

谢谢坏蛋兄,当时就是在G70起始点换的刀。身边认识的人都习惯用G01和G00编程,我觉得太累了,程序编完胳膊都是酸的,所以尝试一下。
再下次我把Z向平移出100先空试一遍,可不能再挖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本身的问题,PLC或者是系统内部有问题...楼主是广数的系统吧?

谢谢一生大师,是发拉科系统,广数的也用过,较少。
有次用广数的车螺纹,因不知道其G76的格式,就用发拉科的格式套用,结果刚启动车螺纹公称直径就报警,所以想先熟悉一个系统再说。
我现在的床子还有个毛病:车螺纹时螺纹长度比编程预定的长度要短近10mm。我估计是螺纹倒角参数设定过大,每次只好多车10mm。
 若真是系统问题就蛋疼的很了,以后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你的程序没错 ,是否少了分隔号?

当时脑子乱的很,挖刀后改用G90做完了活就下班了,下次再试下,一定要死的清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熟练运用它们,有个疑问想请教:
N1 S700 M3
T0101

G70运行完是跳回N6,然后执行下一段G0 x100 z200,程序貌似没错

网友(点评):
谢谢,有你们给我审核程序,我胆子大了不少啊,哈哈,下次再试。

网友:
求购蜗杆砂轮磨头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生大师,是发拉科系统,广数的也用过,较少。
有次用广数的车螺纹,因不知道其G76的格式,就用发拉 ...

是FANUC的啊,看了小鬼子照样不靠谱.....我以前用广数980TD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后来系统升级就好了,如果是FANUC系统遇到这样的问题,那就得找医生看一下了

网友(2013-04-28):
内孔是不是应该先退Z呢?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生大师,是发拉科系统,广数的也用过,较少。
有次用广数的车螺纹,因不知道其G76的格式,就用发拉 ...

螺纹倒角是可以参数调节的,程序基本上没问题,但是个人习惯上不用G70,编精车的程序 只用G0 G1,,因为我们厂里要求倒角的两个角必须加个小圆弧,而G70中间的G1加R是不执行的,
程序肯定没有问题了,估计是出在小数点上了,FAnuc的系统好多都是要加小数点的,新版的TD可以不加